B6怎么给2块3s充电?

楼主(2017-08-04):
请问B6配并充板怎么给2块3s充电?怎么设置?3块呢?怎么设置?谢谢!

网友A:
跟充一块一样

网友:
楼上正解。尽量保持并充的几块电池电压相同,相差太大容易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充一块一样

一块的电流2.2A,2块3块也是这个电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块的电流2.2A,2块3块也是这个电流?

可以适当增加

网友:
电池电压越接近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