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效率表

楼主(2017-08-04):
厂家的电机效率表咋测试的…咋到我手里同样的电机同样的桨效率连表上的一半都没得…手上有银燕  朗宇  恒力源  1038  1045  1055  1147  1238 1455桨全部试了个遍!最辣鸡的就是银燕2216配1055  只有效率表上的1/3

网友A:
垃圾杂牌电机效率表基本都是假的
不同的S数或是不同的桨有的数据居然一模一样
朗宇 银燕 飓风 恒力
这些多半有很大水分
除了那些公认的电机  V3508 4110 2212 2216
其他都虚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垃圾杂牌电机效率表基本都是假的
不同的S数或是不同的桨有的数据居然一模一样
朗宇 银燕 飓风 恒力

公认的电机是哪些  说具体点 改天拿回来测试

网友B:
我买了银燕2216,到手坏1个,它底部的螺丝孔有问题,很容易顶到里面的铜丝绕线导致短路,购买慎重,建议不要买,太容易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买了银燕2216,到手坏1个,它底部的螺丝孔有问题,很容易顶到里面的铜丝绕线导致短路,购买慎重,建议不 ...

你新手咯…而且你的螺丝不是原装的吧   自己顶到的电机怪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新手咯…而且你的螺丝不是原装的吧   自己顶到的电机怪谁

同样的螺丝,之前用银燕AX2212就不会顶到铜丝,这次换银燕MT2216就顶到了,这个2点:
1:银燕应该在说明书里面提醒用户
2:他们的设计冗余不够

而且4个电机有的顶的到,有的顶不到,这个是用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