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v4-60A无法进入编程求解

楼主(2017-08-05):
正常说明书进入编程模式:
1. 开启遥控器,将油门摇杆打到最高点
2. 电调接上电池,马达鸣叫“♪ 123”提示音,表示上电正常
3. 等待2秒,马达鸣叫“哔-哔-”提示音
4. 再等待5秒,马达鸣叫“♪ 56712”特殊提示音,表示已经进
入编程模式。
本人亲测,前面3步骤都正常,到第4步,等待5s后,是急促的“哔哔哔哔哔哔……”,根本没法进入编程
看说明书急促的“哔哔哔哔哔哔……”是  “油门未归零或油门行程设置过小”导致,但是编程时候本来油门就不归零,
在线等,求解啊

网友A:
v4本来就没有编程模式,你看的v3的说明书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v4本来就没有编程模式,你看的v3的说明书吧

那v4怎么进入编程模式呢?要买编程卡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4怎么进入编程模式呢?要买编程卡吗?

V4 必须设置卡

网友:
路过,表示没用过铂金~

网友B:
必须设置卡,不然卖给谁

楼主:
车模用的好盈max8编程卡可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必须设置卡,不然卖给谁

车模用的好盈max8编程卡可不可以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模用的好盈max8编程卡可不可以用

不行要用3合1那張

网友:
只能用设置卡!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模用的好盈max8编程卡可不可以用

好像要用3合1的那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车模用的好盈max8编程卡可不可以用

百十来块,还可以当测电器用

网友:
设置卡,用3合一的那种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v4怎么进入编程模式呢?要买编程卡吗?

必须的

网友C:
V3和V4有啥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和V4有啥区别?

AFW (Active Free Wheeling) + telemet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