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省钱!!!

楼主(2017-08-05):
我最近在迷上了固定翼,之前是搞直升机的,有一套设备,
电机
是3600KV的能在固定翼上用吗?不懂求助,谢谢!!!

网友A:
要看多大得飞机, 多少得桨,多少得电调.

网友B:
我在固定翼比用过,转速太快,容易拨掉电机座,风声很大

网友C:
3600kv上4寸桨的,只能竞速机咯

网友D:
让电机高手重新绕一下

网友E:
买个xxd也没多少钱这个留着吧

网友F:
买个xxd也没多少钱

网友G:
可以搞尾推的速度机,

网友H:
这个配置只适合竞速机。。。

楼主:
竞速机是哪种?3600kv的电机我也不知道配什么桨,我的电调是30a的好盈,电池是11.1v的酷点850mah,MC6B的控,买了个苏27的空机

网友I:
用2S电池驱动,配桨尺寸自已算一下。再不然就配涵道了。

网友J:
尾推高速机··完全没问题·····分分钟破百的节奏

楼主:
加QQ呗,我想弄涵道机,一起讨论

楼主:
你有涵道机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