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电机便宜的罕见请问质量如何?

楼主(2017-08-05):
这种电机叫楚宙电机 也有贴牌的。6215级别的电机才200多 能用么?有人用过么?最近准备对X4机架换大动力 ,看中了这

网友A:
那么便宜

楼主:
请问那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便宜

是啊 我也觉得特别怪!像我们了解的疯狂电机属于便宜的类型了 可这个比他还狠啊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心里不踏实。

网友:
便宜与好货成正比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心里不踏实。

我也是同样不踏实 但是
对此不了解

网友C:
不建议楼主尝试这种电机,因为工作原因,各类主流电机及无牌,贴牌,杂牌电机都接触过一些,个人认为目前市场上绝大多数非主流非大厂电机,质量真的无力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建议楼主尝试这种电机,因为工作原因,各类主流电机及无牌,贴牌,杂牌电机都接触过一些,个人认为目前市 ...

哎...其实也是无奈_` 目前我看上了dji 6010 大概260一个而且是二手,但最大问题是12s 我的开源x4加上各种设备 重量仍然会超过 标称2500克  实在是难找啊 兄台有推荐的没?

网友:
一个6010电机负载拉力就2000g了,你的2500是怎么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哎...其实也是无奈_` 目前我看上了dji 6010 大概260一个而且是二手,但最大问题是12s 我的开源x4加上各 ...

一个6010电机负载拉力就2000g了,你的2500是怎么来的?
四个就8kg,基本上随意放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