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电流问题…

楼主(2017-08-05):
电压10.85v  悬停电流48A  悬停功率523w 总重量1750g  这个算不算低效率…3s 8000Mha电池飞17分钟下来3.7v  带云台图传摄像头

网友A:
想长续航换高压电池,低KV电机,上大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长续航换高压电池,低KV电机,上大桨

我只是想知道   我这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

算正常么…我这是3轴  两3108  一35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高。。。。。。。

都是1238桨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是想知道   我这效率是不是太低了

这个效率确实不高,也就4g/w,确实太低了,一般的12寸也能达到9g/w。续航可以高很多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正常么…我这是3轴  两3108  一3508

48A悬停电流,那你8000mah只能悬停10分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效率确实不高,也就4g/w,确实太低了,一般的12寸也能达到9g/w。续航可以高很多呢

已经改进了…现在1420g  5300ma 3s  18分钟

网友:
我11kg的飞机,悬停电流23A 功率1000W

网友(2017-09-28):
除了换动力,我觉得楼主可以在三个电机负载的方面花点时间研究一下,看一下三个电机在工作时是否都工作在最高效的状态,也就是电机的负载是否平衡!

网友:
比如3508的电机是尾轴电机,那么它承担的重量是否和前面两部电机平衡?这个还要看你的鸡鸡三轴的角度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