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桨叶的变形

楼主(2017-08-05):
桨叶在转动时,变形是叶尖往飞机前进的方向么?腰推的epo的su27,起飞阶段无征兆的接连断桨两次了,不知道是不是桨叶太软,切到机身了,切的连电机座都开裂起翘了,大伙帮忙看看,什么原因,不胜感激

网友A:
估计也是买到和我的一样的桨了,大黄桨,仔细看桨叶是不在同一平面的,导致转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切到机身。个人见解

网友:
这浆垃圾的上天就变距  换好点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是买到和我的一样的桨了,大黄桨,仔细看桨叶是不在同一平面的,导致转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切到机身。个 ...

就这种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也是买到和我的一样的桨了,大黄桨,仔细看桨叶是不在同一平面的,导致转动的时候就很容易切到机身。个 ...

以前用穿越的桨都没事

网友:
建议黑色尼龙桨。楼主的桨太软

网友:
就用穿越桨吧,效率又高,又结实

网友:
穿越桨最好

网友:
楼主你最好使个木桨试试

网友:
我都用三叶穿越桨 动力足噪音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