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型直升机讨论区
请问伟力k120有好用的替换舵机么?

楼主(2017-08-05):
刚入了两台,请教!

网友A:
只有上金属舵机了

网友B:
不用折腾,原厂的就行 切了舵机臂还算耐用

网友C:
银燕1295。 金属太重了。影响飞行。外壳太坑了。

网友D:
就算换其它舵机,只要塑料齿的,还是得一刀处理
金属舵机需要改改改,还不如一刀省力?

楼主:
伟力120驾驭不了,不适合搞像真和航线,已经出了,谢谢楼上各位的意见,感谢感谢!
封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