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只能再发个帖专门问了

楼主(2017-08-05):
桨叶旋转时,如果桨叶很软,叶尖是往机头还是机尾变形

还有是前拉机还是后推的,桨叶是越转越紧的?

网友A:
那看你是前拉还是后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是前拉还是后推啊

这个有区别么?桨叶转动不是一样么?前拉后推只是电机朝向不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看你是前拉还是后推啊

我的意思是,桨叶如果偏软,会变形的话

网友:
如果是扭曲的桨,不同半径处螺距不同的,应该不怎么弯,如果是直片桨,往飞行方向弯。

网友B:
看来楼主上学没好好学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风往后吹当然桨往机头方向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楼主上学没好好学习,作用力与反作用力,风往后吹当然桨往机头方向变形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机身的桨痕为什么在桨叶后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机身的桨痕为什么在桨叶后面?

没看懂机头方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可是,机身的桨痕为什么在桨叶后面?

如果电机座是机头方向就是对的,风向后吹,桨叶一定向反方向弯曲,向前变形

网友D:
这个机身好熟悉 好熟悉啊 ,腰推 EPO苏27 ,这个机型 ,桨如果有点软,应该是向前 ,向机头方向轻微弯曲吧,这个痕迹在后方,就很值得思索了,总结一下就是 :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只能瞎编这几句了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变形是往前的你看一下滑翔机的折叠桨就明白了。第二划痕问题,我认为是你桨的位置偏后,桨叶是有弹性的,他是在回弹时划到后面的。

网友:
另外机身表面那条与桨呈约45度左右的痕迹肯定不是桨叶划的,你把桨掰弯过去比一下,看桨叶会是什么结果。

网友F:
电机座太单薄,这么高的KV会导致振动。这应该是桨转动不平衡导致的所谓双桨造成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第一变形是往前的你看一下滑翔机的折叠桨就明白了。第二划痕问题,我认为是你桨的位置 ...

嗯,应该是的,是断桨后,弹到后面了,谢谢辛苦码了这么多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电机座太单薄,这么高的KV会导致振动。这应该是桨转动不平衡导致的所谓双桨造成的吧

嗯,是啊,高kv的震动声音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机身好熟悉 好熟悉啊 ,腰推 EPO苏27 ,这个机型 ,桨如果有点软,应该是向前 ,向机头方向轻微弯曲吧 ...

是啊,其实这个飞机不错的,比较好操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机座是机头方向就是对的,风向后吹,桨叶一定向反方向弯曲,向前变形

嗯,突然想到直升机的桨叶一样的

网友:
换桨吧,这种红色桨直接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