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spark可以同时两几个手机吗?

楼主(2017-08-05):
spark
遥控器
版本的wifi可以同时连几个手机,开几个客户端同时监控画面吗?

网友:
好像不能吧

网友A:
同问,还没试过多台手机在DJIGO同时使用,但是WIFI的确可以几台手机连接上

网友B:
不可以 只能在一个手机显示图传

网友C(2018-05-15):
不能 根本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