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请大神赐教,大疆A3飞控为什么连不上电脑,着急,坐等

楼主(2017-08-05):
大疆的A3飞控,想调一下IMU的参数,但是连接数据线,为什么电脑上没有反应,下载的是官网上的调参软件,请问哪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没有,如何解决,。坐等

网友A:
看下驱动有没有

网友B:
如果其他检查都没有问题的话,换根数据线试试,有的数据线是无法连接的,另外冒昧问一下,楼主给飞控上电了吧。

网友:
我可以解决全套参调软件

网友C:
换数据线
换 USB 口
卸掉驱动再安装
卸掉再安装老版本调参软件
换电脑
...
总有一个办法能解决的,对了 A3 需要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