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个问题

楼主(2017-08-05):
342固定翼电机座是用木质的还是用塑料的,或是两者都用?不同店家用的不一样,请问应该用那种谢谢大家

网友A:
板机还是像真机,板机的话为了减轻重量还是层板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机还是像真机,板机的话为了减轻重量还是层板的好。

是epp板机,只用木头的吗?

网友A:
对,用木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用木头的。

坏了好更换吗?

网友A:
epp板机轻易不会坏吧。泡沫胶水粘上的,果真坏了用刀切下来就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epp板机轻易不会坏吧。泡沫胶水粘上的,果真坏了用刀切下来就是了。

好的,谢谢啦

网友:
不用客气,能帮到你是我莫大的幸福

网友(2018-10-21):
引用 楼主:
坏了好更换吗?

epp用木要轻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