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帮忙,DSMX接收问题

楼主(2017-08-05):
直接上视频

网友A:
什么飞控?如果是F3飞控,要在地面站选204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如果是F3飞控,要在地面站选2048

Omnibus F3(集成OSD)迷你飞控 请问在Betaflight哪里选2048?

楼主:
现在是连地面站对频成功了,设置都设好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接收就是不能不保,也就是我得每次都对频,才能玩,无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飞控?如果是F3飞控,要在地面站选2048

地面站选了2048,还是老样子
现在是连地面站对频成功了,设置都设好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接收就是不能不保,也就是我得每次都对频,才能玩,无语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地面站选了2048,还是老样子
现在是连地面站对频成功了,设置都设好了,关键是现在这个接收就是不能不保 ...

坛内有帖子教怎样对频的,可以试一下。
你这种情况很少见。

网友:
你是用地平线接收机连着小卫星对好频后再将卫星接收机接到飞控上,还是在飞控直接设置后对频的,如果是后者你对完频后应将set-sat spektrum bing=0,再save后退出,否则,你每次上电,飞控就会给出指令去对频。如果是用接收机单独对频的,应该不会发生你的现象。

网友:
什么接受机
要接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