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UPER EZ v2 和 ROCHOBBY Falcon 区别

楼主(2017-08-05):
本人是直升机老手,但是没玩过固定翼,住的附近有一片海,决定玩水上飞机,看中FMS ROCHOBBY Falcon,但是很多人推荐SUPER EZ v2,说更好飞,而且还便宜点。我比较喜欢ROCHOBBY Falcon,觉得SUPER EZ v2略丑。有点纠结所以想问。1. 这两款飞机飞起来性能差不多嘛?还是SUPER EZ v2明显更好?
2. 这两款飞机可以做简单3d动作吗?比如侧飞?吊机?
3. 维护难度两者差不多吧吗?还是ROCHOBBY Falcon麻烦很多?
4. 这两飞机可以安装spektrum ar636吗?因为我控就是spektrum的。
谢谢建议!

网友:
可以,我就用636在飞固定翼

网友:
jr飘过哈哈哈哈jr粉飘过

网友A:
fms这个魔鬼,装636装在重心靠后些,电调建议换掉,原厂电调很垃圾,还有固定翼的电机真心操蛋,不像咱直升机那电机就那些型号,fms的机子电机型号简直是坑。建议1300电池,往前推到底,重心刚好。

网友B:
魔鬼没法吊机,拉力不够。侧飞应该可以,但貌似掉高度比较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魔鬼没法吊机,拉力不够。侧飞应该可以,但貌似掉高度比较厉害。

换电机电调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fms这个魔鬼,装636装在重心靠后些,电调建议换掉,原厂电调很垃圾,还有固定翼的电机真心操蛋,不像咱直升 ...

知道falcon怎么样吗?比魔鬼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电机电调可以吗?

没试过。练习机做不了太多动作,毕竟不是为这个目的设计的。玩熟悉,直接上架专门的3D机或3A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