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iftoff的一些坑

楼主(2017-08-06):
方案一:fs9+加密狗

方案二:x9d 单机
x9d自带加密狗功能,连接上usb就可以,但是本人的测试失败,听说要换一个固件,放弃折腾这个,因为我有加密狗啊!

liftoff在steam打折的时候买的,好像50多rmb,不贵,就一个电机的钱,支持正版。

正题:
连好控跟加密狗,狗的开关打到xtr那档,插上电脑,狗灯闪了,说明收到遥控器信号。
但是lifeoff里面识别不正常,只有两个通道能控制,其他通道乱动,一脸懵逼。。。

然后切到G7那档,通道值都没了!??再次懵逼,然后,其他档也都试过,然并卵。
就当绝望想着买个新加密狗的时候,,,点了下右边的控制器。

额,,咦??居然能动了?!
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玩去了,有坑以后再补充

网友A:
路过瞧瞧,凌晨3点发帖,不容易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过瞧瞧,凌晨3点发帖,不容易呀

结果玩到四点多才睡

网友B:
求大大的pid数据,谢谢了

网友C:
有意思,软件用正版,加密狗用盗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意思,软件用正版,加密狗用盗版?

加密狗和序列号淘宝买的,盗版不盗版我也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求大大的pid数据,谢谢了

用的是默认的

网友B:
那么遥控器设置呢 本人用的是14sg 希望和大神交流飞行技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么遥控器设置呢 本人用的是14sg 希望和大神交流飞行技巧

刚学会钻龙门,遥控器设置4个通道就行了。别的都不用,然后俯仰翻滚和方向的舵量调到70%左右会比较容易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