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相机

楼主(2017-08-06):
穿越用相机,性价比各方面选择哪款好呢?

网友:
个人感觉下面的好

网友A:
买个山狗也差不多了

网友:
4k其实用处不大,不过4k摄像机有的支持1080p高帧率,部分支持到120,可以后期流畅的慢镜头,对穿越比较有用。

网友:
楼上说的对,有的4K相机支持1080P高帧率,对于穿越录制来说用起来挺舒服的。

网友B:
穿越机选上面的,下面的外壳不够结实.
另:下面的4k是假4k,实际是2880x21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穿越机选上面的,下面的外壳不够结实.
另:下面的4k是假4k,实际是2880x2160

嗯嗯,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个山狗也差不多了

一直不知道山狗是个啥

网友:
1080p是分辨率,不是帧率。这两种都不支持4K 60FPS的帧率,买个便宜的就够用了,这种相机配件太少,远不如山狗性价比高。

网友C:
Runcam3?還是山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Runcam3?還是山狗好?

runcam3根本没见着卖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直不知道山狗是个啥

山寨gopro

网友C:
引用 楼主:
runcam3根本没见着卖的

見閒魚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山寨gopro

哈哈,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見閒魚有

不知道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見閒魚有

咸鱼?

网友C:
引用 楼主:
咸鱼?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

就一个人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