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真的需要正确理论支持。

楼主(2017-08-06):
《认识飞行》,前言就说明白了,翼型对升力产生没任何影响。空气动力学,真不简单

网友A:
如果没有影响,人类就没有必要研究这么多翼形了。

网友:
在这个动力足门板飞的环境里,翼型很多人淡淡忘去。。。

楼主:
我相信很多玩航模朋友的不仅仅是在天上飞飞,或练练动作。如何改进飞机的飞行品质,验证某些原理和假设,是我们接触航模的持续动力。

网友:
我瞅瞅,看你们怎么说。

网友:
回复必须六个字

网友:
新兵是来骗回复的么?

楼主:
前辈此话太狭隘了。你觉得别人是哗众取宠,自己内心不觉得黑暗么

网友:
初中就学过的流速大的地方压强小

楼主:
我也觉得平凸型翼型产生升力的解释有他的合理性

网友:
这个不能绝对,要分地方的

网友:
你考虑升力一定的时候,不同翼型产生的阻力不一样,那为啥不用合适的翼型。

网友:
你要这么说,楼主,我觉得不妥。

楼主:
我觉得需要做风洞实验。机翼面积相同,迎角相同,风速恒定,翼型不同(平板、平凸)来观察。

网友:
就是一条在水里游泳的鱼,都不敢说自己的流线型对于水的阻力不存在影响力。

在空气中挥舞的物体的外形,对于空气阻力的大小,是具有十分明显的影响力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上表面符合流线型,而下表面不是流线型,那么我们就可以肯定上表面的阻力比下表面要小。那么这个阻力差,就可以产生升力。

对于特技机的双凸机翼,我只能说为了特殊的需要,它设计成了这种不直接依靠翼型产生升力的形状,但是对于其他非双凸,这么说显然是不正确的。

网友B:
认识飞行这本书我读过,该书作者通俗写作的能力比起同级别的作者来说,是强。但是对于理论的深入探讨,就未必尽如人意了。

所以,你要是认为他是权威,然后照搬他的语言和理论,我觉得就会掉进坑里。本来我们都已经在坑里,但是掉进坑里的坑里,岂不是太过悲哀?

楼主:
多谢。的确要有自己独立见解。

网友:
翼型肯定是有影响的

网友:
lz片面理解了。用本书说的动量定理来考虑,翼型是帮助机翼用更小的阻力代价来吸附空气,从而使空气向下加速产生升力。没有翼型就不能很好地吸附住空气,导致迎角稍大,就吸不住空气,自然产生不了下洗流。用翼型解释升力是不对的,但是忽略翼型同样不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需要做风洞实验。机翼面积相同,迎角相同,风速恒定,翼型不同(平板、平凸)来观察。

现在不需要自己做实验都可以知道。profili软件里有很多现成的参数可以参考。一般厚度大、弯度大的翼型,升力系数大。前缘半径大的翼型,失速迎角大。用lz这本书里的理解,就是翼型可以吸附更多空气并向下排气,产生升力。吸附更多空气意味着压强更低,就是伯努利效应更强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影响,人类就没有必要研究这么多翼形了。

lz说的翼型,不是机翼平面形状。你发的是机翼平面形状

楼主:
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比较纠结,平凸型翼型,做出来重量要比板型重一倍。比如板型20克,平凸就要50克。所以,我在想,是否值得为提升升力和失速性能付出多出来的重量

网友:
科普知识,好贴帮顶

网友C:
这么说吧。同样的重量,比如5毫米魔术板做的板机,同样机翼平面形状的时候,我用两层3毫米魔术板做翼型,大概增加10重量的情况下,不需要碳杆加强即可超出板机的强度,同时阻力降低了一大半,相应的马达功率,电池等重量都降低了。之所以你会觉得翼型不划算,是因为没有考虑到,人们发明翼型,很重要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会大大提高比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同样的重量,比如5毫米魔术板做的板机,同样机翼平面形状的时候,我用两层3毫米魔术板做翼型,大 ...

哇!

网友:
支持你 相比理论 实践的经验是更重要的 这些往往是别人不能传授的 或者说 太多细节在用不着的时候也想不到。

网友:
这么说吧,模友若是没有合适的测量佐证手段,讨论翼型是没有必要。加之动力充足的情况下,大可以不用想那么多,自由翱翔蓝天就好

网友:
如果是个新手,不懂得,说翼型对升力产生没任何影响还有情可原,如果是个老手不感到丢人吗?请分别用平凸型翼型、凹凸翼型和平板翼型试一下不就很清楚了。当然动力足的情况下,平板翼型也能飞起来,如F3P机等。

网友:
这也是精华

网友:
对于把机翼的平面形状和剖面形状都称之为翼型并夸夸其谈的人有什么好说的呢?

网友:
自己做个飞机然后到处问重心在哪里的人超级多

楼主:
高手都是从菜鸟开始的

网友:
胡乱加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说吧。同样的重量,比如5毫米魔术板做的板机,同样机翼平面形状的时候,我用两层3毫米魔术板做翼型,大 ...

很对。历史就是如此,厚翼型的出现,导致悬臂金属机翼的应用,不然飞机还是靠张线保持强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很对。历史就是如此,厚翼型的出现,导致悬臂金属机翼的应用,不然飞机还是靠张线保持强度的。

是的,也就是现代技术进步,航模飞机功重比变得很高,对重量和阻力不敏感。
但凡有点追求,都会考虑做个至少翼型的上弧线。

网友:
研究一下飞行动物的就很科学了,可以仿生学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认识飞行这本书我读过,该书作者通俗写作的能力比起同级别的作者来说,是强。但是对于理论的深入探讨,就未 ...

同意层主的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没有影响,人类就没有必要研究这么多翼形了。

这个不是翼型,翼型是机翼纵向截面。翼型对升力和阻力有巨大直接的影响。当然除了翼型之外,机翼迎角所产生的升力更为明显,但那属于劣质升力,带来巨大的阻力。

网友:
感觉相对于理论知识,现在很多的魔友需要提升一下公共安全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