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v120d02s不锈钢1.5传动轴两端打磨成D口

楼主(2017-08-06):
不会打磨,工具只有如图这三个,求助!

网友A:
你可以换个思路,宝上碳纤的、铝的很多选择。我用碳纤的。
一炸机,总要卸力,力大了,不是扫齿就是损杆。反正都是修,换齿轮换传动轴工时一样。要想弄你这个,一把小平锉就行。但你还得有台钳。

网友B:
你这    去买台角磨机 自己就可以磨下

网友C:
小孩玩的积木找一块方形的,越大越好,在积木中间位置用一字起划一条小直沟,差不多可以放下你图上轴的一半下去就可以了,用于固定,再找把小平挫,两三分钟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换个思路,宝上碳纤的、铝的很多选择。我用碳纤的。
一炸机,总要卸力,力大了,不是扫齿就是损杆。 ...

我用了某包的碳机身后,发现换前齿基本不用拆机身了,只要把尾轴拿下,手顶着尾齿,前面对准前伞齿就能安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玩的积木找一块方形的,越大越好,在积木中间位置用一字起划一条小直沟,差不多可以放下你图上轴的一半 ...

是否这样操作后C不是D?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    去买台角磨机 自己就可以磨下

买台角磨机,这投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否这样操作后C不是D?

打磨到有个概念就行了,不必打穿了,塑料伞齿还是有点弹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磨到有个概念就行了,不必打穿了,塑料伞齿还是有点弹性的。

重点!!!

网友:
買個電動工具沒多少錢
打磨鑽孔方便的多了
用電動做這個軸只要兩分鐘

D口不要太大
開好了記得要填ab膠
不然一上電很快會變形或是洗掉齒輪

网友D:
您这是空心管还是实心杆?我是用空心不锈钢毛细管,在两头用双管胶各粘一段长约1cm多点的回形针铁丝在里面形成一段实心部分,等胶完全硬了再用小挫刀修出D口就OK了。对了,为保证粘得牢,回形针铁线可先用钳子夹出一些凹痕但不要夹断了,这样胶填进去后铁丝在里面就不会滑动了。
如果是实心杆,那么直接挫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孩玩的积木找一块方形的,越大越好,在积木中间位置用一字起划一条小直沟,差不多可以放下你图上轴的一半 ...

你的不锈钢圆管的直径多少?

我的是1.5mm,刚试了一下,没法穿过尾管的轴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您这是空心管还是实心杆?我是用空心不锈钢毛细管,在两头用双管胶各粘一段长约1cm多点的回形针铁丝在里面 ...

这方法不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的不锈钢圆管的直径多少?

我的是1.5mm,刚试了一下,没法穿过尾管的轴承啊。。。。

如果是标准件,是可以通过的,把端口用挫修圆一下,裁剪的时候端口会少许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标准件,是可以通过的,把端口用挫修圆一下,裁剪的时候端口会少许变形。

死活穿不过。。。莫非买到了非标准品。。。。

网友:
如果是这样,有可能

楼主:
能否跟你买两根…加工费材料费邮费,可以吗?拜托!

网友:
宝上有卖

楼主:
我在包上买的,说好是1.5的,还是不行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在包上买的,说好是1.5的,还是不行啊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网友E:
我用的鋼管也都是要打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细砂纸打磨一下,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用普通的砂纸就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的鋼管也都是要打磨的

原来如此,了解了,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普通的砂纸就可以吗?

普通最细的那种,注意打磨要均匀,很容易解决。

网友C:
明天准备给尾轴中间加轴承了,期待效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天准备给尾轴中间加轴承了,期待效果啊

多做几根,跟你买行不?!!!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多做几根,跟你买行不?!!!

呵呵,我做的碳维杆,没有做不锈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做的碳维杆,没有做不锈钢。

也行啊!!老板,麻烦来10根!!太需要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行啊!!老板,麻烦来10根!!太需要了!

到时候看吧

楼主:
真心需要!

网友C:
引用 网友C:
到时候看吧

做了一根,可能是碳杆孔径本来就小,没什么效果,不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做了一根,可能是碳杆孔径本来就小,没什么效果,不折腾了。

我用副厂的碳尾管和我这个不锈钢尾管做了比较测试(没有原装尾管,没测试),发现震动一样(用手去感受),没有太大差别。

同时,如果把尾桨去掉再测试,两种管子的震动都很小很小,所以估计主要问题的桨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