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机抖动求解

楼主(2017-08-06):
下午去了场地。同样的转速起飞,悬停不抖很稳。推杆飞出去走了几个航线回到原位对尾悬停。机身就像抽风一样的乱晃。当时电量充足,也没有风。主轴横轴直,kbar的主旋翼感度已经降到40。当时就没敢再飞了。最近刚换的富丽465主轴座,前几次飞还好好的。求教

网友:
不排除k8有时会抽风的可能,我420今天飞了4个起落没戴头罩飞的好好的,第五块电戴头罩飞就有点抽筋的感觉,落下来看看再起来又好了。

网友A:
450、465、480这种鸡鸡

排震,确实比较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465、480这种鸡鸡

排震,确实比较麻烦。

对的,都是亚拓5MM主轴的机型

网友:
陀螺仪原因比较大,也有可能供电有问题。

网友B:
我觉得不是陀螺仪问题,用的什么舵机?舵机臂上的球头和球头扣、十字盘球头与球头扣有无阻塞是否活动顺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不是陀螺仪问题,用的什么舵机?舵机臂上的球头和球头扣、十字盘球头与球头扣有无阻塞是否活动顺畅

斜盘是kst215,今年年初买的。450l出勤率不是太高。球头扣好像有一点紧。

网友:
k8我都是拆开重新用双面胶把芯片固定一下的,比较放心

网友:
引用 楼主:
斜盘是kst215,今年年初买的。450l出勤率不是太高。球头扣好像有一点紧。

球头紧会导致这个问题,猜想球头紧,或者笼统的说“舵机力量不足(可以说是足的,但是在球头紧致的状态下显得不足够)”,这些是猜的,如果想排除陀螺仪,那你得换个陀螺仪。但可以通过先扩球头扣使关节顺畅来看下能否解决问题,因为那地方就应该是活动顺畅的(扩的时候注意不要扩多了)老手们都说过在软件调试到非正常值时那一定是你的机械有问题。

网友:
前年玩kds360遇到过类似问题,我用的deko1102,电调bec输出是7.4v……但我是起飞后刚悬停没几秒就开始瞎晃,一开始以为飞机哪里有问题,但始终不得解,后来发现球头较紧,套用了X3的扣发现好顺,也懒得扩当场换上调了下水平和螺距就飞,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问题是否是球头扣引起的,反正自己去权衡方便、花费的关系……以上是经历结合了猜测

网友C:
前些天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450L,开始是偶发,飞机从正常状态忽然变得振动加晃动,尾巴以每秒2次的速度上下点,声音也变大,但飞行姿态可控,突然抖动几下螺距,飞机会突然恢复到正常状态,把桨卸掉拿在手中试飞,发现是舵机阵发抖舵,维护时确认一个电路板损坏,我飞的D牌舵机,此舵共飞行约2000起落,损坏距离上次维护约有600-700个起落。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分享,参考的点又多了不少。看来要做个全面检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前些天我也遇到了类似的事,450L,开始是偶发,飞机从正常状态忽然变得振动加晃动,尾巴以每秒2次的速度上 ...

这么多起落……

网友:
k8加减震棉就好了

网友:
同问一个问题,我的是3GX的陀螺仪,斜盘亚拓410m,飞航线很稳,就是在航线急加速上升时,机身晃动明显,锁尾度正常。请教各位大神这个如何排查?

网友:
机子调试的基本没有什么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