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转速算法

楼主(2017-08-06):
准备攒一台logo 600低转速电装
电池5200 6s 电机4025 890KV 106T大齿 11T电机齿

目前的算法是 6s 22.2V 乘以890KV 除齿比9.64 乘电机效 率0.9 这样可以么?
22.2 x 890 / 9.64 x 0.9= 1844 最大转速

准备用VBAR定速三档 1900 1800 1700 妥当么?

谢谢指点

网友:
用标压计算不需要乘电机效率,因为电池满压是25.6V。转速具体定多少看个人手感了,690桨标准3D定速一般为1900。

网友A:
电压与KV值相乘得到的是该电压下 空载、满油 的转速,加上负载之后会下降,具体下降多少还需要依负载而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与KV值相乘得到的是该电压下 空载、满油 的转速,加上负载之后会下降,具体下降多少还需要依负载而定

恩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