御的室外天线

楼主(2017-08-06):
御在楼下信号弱,想在楼顶架个室外天线,不知道有什么天线适合的?

网友A:
直接遥控器装个反射板对着就行了,天线伸出去还得加一堆增益之类的东西,挺麻烦的

网友B:
太远也没啥用,要考虑电池续航,遥控器反射板,无损改装发射啥的好点!

网友:
这个想法不错

网友:
在楼顶架天线就太麻烦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遥控器装个反射板对着就行了,天线伸出去还得加一堆增益之类的东西,挺麻烦的

可乐罐做的反射板今天试用一下,几乎没什么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远也没啥用,要考虑电池续航,遥控器反射板,无损改装发射啥的好点!

也不远,因为楼下有阻挡,一公里就有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乐罐做的反射板今天试用一下,几乎没什么效果

可乐罐?有弯成抛物线吗,我精灵3P用TB买的反射板一插上去信号就强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乐罐?有弯成抛物线吗,我精灵3P用TB买的反射板一插上去信号就强一倍

你用的是哪种?我也买一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哪种?我也买一个试试

白塑料底铜反射面插在天线上那种,最好找上下两个插口的比较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白塑料底铜反射面插在天线上那种,最好找上下两个插口的比较稳

我以前玩精灵的时候用的这种反射板也是增强很多 ,但是御的遥控小 装了个 感觉信号还要差很多。不知道为啥?

网友(2017-09-08):
必须要加功放,这样就可以坐家里超视距飞行了,与地面站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