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朗宇3508能用dji的1345螺旋桨?

楼主(2017-08-07):
如题,kv7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

你用过么…需要买桨夹么

网友B:
最好12    13容易过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好12    13容易过载

3s电压  不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过么…需要买桨夹么

用快拆桨吧

网友:
装不了,大疆的螺丝孔和狼雨的距离不一样的

网友(2018-03-14):
问题不在 KV 而是 Dji 桨快拆座和朗宇的电机孔距不匹配,装不上。

网友:
不行的,大疆的孔距是13,其它电机都是12

网友(2018-04-19):
直接用APC桨就可以了,1238桨我一直在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