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3飞控无法连接电脑。。

楼主(2017-08-07):
如题,希望大神帮帮我。

网友A:
还是驱动问题

网友:
换USB线 换电脑接口
如果还不行就是飞控板接口或飞控本人的问题了

网友:
不太懂路过顶上去

网友B:
你试试用驱动精灵来更新驱动,或者网上找STM32 virtual com port这个驱动,只要装上这个驱动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驱动精灵来更新驱动,或者网上找STM32 virtual com port这个驱动,只要装上这个驱动就好办了

那我装个驱动精灵试试看,直接下载驱动我这个电脑也装不了,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驱动问题

是的,下载个驱动精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试试用驱动精灵来更新驱动,或者网上找STM32 virtual com port这个驱动,只要装上这个驱动就好办了

谢谢你啊下载驱动精灵!

楼主:
问题已解决!谢谢楼上哥们,下载个驱动精灵就ok。之后我还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调参的时候遥控接收没反应,这个时候你就得看你接收是ppm模式还是sbus模式,然后对应在电脑里设置一下就ok!

网友C:
用的什么飞控?如果是标准版的F3,刷SPRaclng F3的固件。如果是出厂默认刷的 BF  Omnibus 固件,刷F3标准版固件电脑也不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飞控?如果是标准版的F3,刷SPRaclng F3的固件。如果是出厂默认刷的 BF  Omnibus 固件,刷F3标准版 ...

问题已解决!谢谢各位

网友D:
怎么解决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怎么解决问题的?

下载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载驱动精灵就可以了

还是没作用,都搞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