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D图像不叠加

楼主(2017-08-07):
如题,一开始OSD是有信息显示  但是有时候解锁后  信息就没有了…Pix飞控  miniOSD

网友:
不太懂路过顶上去

网友A:
换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摄像头

换哪种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哪种

runcam

楼主:
引用 网友A:
runcam

自带OSD?那我怎么看飞控信息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带OSD?那我怎么看飞控信息

关闭自带osd

网友B:
假如你的osd固件版本是2.4或者2.2出现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换成2.0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你的osd固件版本是2.4或者2.2出现这个问题是很正常的,换成2.0就可以了

2.0没用的信息太多了…固件哪里找

楼主:
自顶一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网友C:
引用 楼主:
自顶一个………问题还是没有完全解决

把osd设置 还原预设值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osd设置 还原预设值 试试

设置了几次了…没有什么用,现在把刷新频率提高到6hz  并且延迟OSD数据输出  才算正常…但是偶尔飞着飞着还是会突然没有OSD叠加,飞fpv的时候没有OSD就只好切返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把osd设置 还原预设值 试试

大神  另外问一下,mismatch 0.14算不算大?我这个振动硬挂sq11  全是变形果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设置了几次了…没有什么用,现在把刷新频率提高到6hz  并且延迟OSD数据输出  才算正常…但是偶尔飞着飞着 ...

‧不行便把osd接往数传接口, 按原生接osd口, 我试过也没显示, 接数传口便行了 , 三个pixhawk 也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行便把osd接往数传接口, 按原生接osd口, 我试过也没显示, 接数传口便行了 , 三个pixhawk 也这样 ...

是接在tele1口的…现在就是有时候上电不显示需要重新上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接在tele1口的…现在就是有时候上电不显示需要重新上电

你试接2接口看看, 还是不行, 插头也许接触不良 , 我在apm也曾发生过 , 後来换线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试接2接口看看, 还是不行, 插头也许接触不良 , 我在apm也曾发生过 , 後来换线搞定

插头用热熔胶封死了的……应该不是插口问题…2接口以前就是用它,后来看不行才换的1…

网友D:
miniosd好像有这个通病。我的之前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miniosd好像有这个通病。我的之前也是一样的。

那现在你怎么解决的,或者找到替代了没

网友:
你量量osd供电 是不是过低, 最好在5-5.2v左右, 低於5v 可能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