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给电机换轴

楼主(2017-08-07):
请问:哪位大侠知道给XXD2212电机换轴的方法,望不吝赐教!O(∩_∩)O谢谢!

网友A:
几十块钱的东西还是别修了,前天我也是换电机轴,用锤子都敲不下来,一气之下把电机砸了个稀巴烂。

网友:
一、箭头所指处用1.5mm六角扳手松开里面的顶丝。

二、第二幅图箭头所指处卸掉卡簧。

网友:
大力敲出来

网友:
依稀记得,拆頂丝,把我的小内六角拧断了

网友:
换轴之前记着买几粒对应的轴承,技术掌握不好的容易伤到它。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大侠..........!

楼主:
有没有比较温柔的拔轴的办法?不伤壳,拔的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十块钱的东西还是别修了,前天我也是换电机轴,用锤子都敲不下来,一气之下把电机砸了个稀巴烂。

模型在于折腾,折腾成了感受到乐趣,倒不是钱的问题。哈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