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爆了这个部件叫什么,求助大神

楼主(2017-08-07):
好盈乐天电调

网友A:
目测是个功率电感,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导通就是没有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测是个功率电感,你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导通就是没有坏

功率电感作用是什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电感作用是什么呢

功率电感这个是3S电池高压稳压5V的开关电源电路的一部分,我们说的BEC,看你的那个图片78D33下部分有一个点,好像是烧了3.3V稳压,你有万用表测量一下,5V和3.3V有没有电压出来,就大概知道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电感。贴片的好像。

网友:
电感。作用是滤波,BEC电路中需要,也是DC-DC

网友:
电感不能按通不通来判断好坏,因为电感外壳坏了会漏磁,干扰其他部件,而且有的电感,烧了之后,会匝间短路,然后就只是一根导线了,起不到电感应有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