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爆了这个部件叫什么,求助大神

楼主(2017-08-07):
电调爆了这个部件叫什么,求助大神
好盈乐天电调

网友:
电感,这玩意也能爆?拆下来,数下圈数,如果里面的磁芯没坏,自己找同样的粗的漆包线按原圈数重绕就行了。

网友A:
看看印字,直接替换

网友:
电感坏了,如果不是摔碎的,建议别修了。

网友(2018-01-07):
這足扼流線圈,作用是慮除有容電流,令輸入更純淨。

网友:
贴片电感,12uH

网友B(2018-09-13):
问问大家电感正上方的二极管是开关二极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问问大家电感正上方的二极管是开关二极管吗?

图片不是很清晰。电感22uH,旁边有颗芯片,好象是给MCU供电的降压型开关电源,如果是这样,那只二极管就是开关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图片不是很清晰。电感22uH,旁边有颗芯片,好象是给MCU供电的降压型开关电源,如果是这样,那只二极管就 ...

就是掉了的那个

网友:
是开关二极管,一般是吸收反峰电压,保护芯片内三极管的CE或场效应DS极,非专业,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