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爆了这个部件叫什么,求助大神

楼主(2017-08-07):
电调爆了这个部件叫什么,求助大神

好盈乐天电调

网友:
那么专业的问题

网友:
电感!丝印是220,应该是22UH

网友:
电感最多会烧吧,哪有爆的。。。磁芯稍微缺了一角没影响的

网友:
三 四楼说的对

网友:
电感,如何焊点没脱,就换一个焊上

网友:
220的功率电感,应该是你炸坏的吧!换一个也就几毛钱的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