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风动船动力系统

楼主(2017-08-07):
之前看人家魔友做了风动船,很谢幕,也跟着做了一个!里面曲折很多!
开始想做个小水线面双体船的,结果画完图纸,用船舶专用软件一算,稳性不够,很可能会翻船!

翻船了不要紧,我这半世英明就毁了,所以还是决定保守一点,做一个普通双体船就算了!

然后看了淘宝的风动船,觉的不错,也想搞一个!
当然了,专业的人就要做不同的事情,哪怕不是很好,也要显出比别人专业才行!
我这个矢量风动船是直接将电机挂在舵机上面,转动非常的直接,然后用了拉式的动力方式,这样向后吹的风可以给电机冷却!
(都是自认为比较好的设计,要是说的不好也希望大家少扔钻石)~!
用了超大的电池,12v9.8ah的,MG995的金属舵机,信心满满的去实验了,结果毁了我两个接收器!(可以看我之前的帖子)
后来还开贴请大家帮忙,估计是舵机坏了,一个舵机20多,两个接收器100多啊,5555555555555555!!!!!!!!!!想骂人!
换了新的舵机以后,一切ok,发上来与大家共享一下!

第一次用了单相的电调,撞到岸边后动不了了!
后来还是改回双向电调,前后自如,爽就一个字!!!!!!!!!!!!!当然双向电调也是更多银子!

反向推进用于特殊情况,推力要稍微小一点!

非常的满意,一个多月,又有其他杂事,总算弄好了,下面准备对一些零件优化一下,现做的太仓促,不太完美(说白了就是丑)!

网友A:
我也喜欢玩风动船,主要是因为直观,制作方便,投入也不大,可以随便改动。 支持楼主,你会慢慢觉得这个速度,已经无法满足你的欲望。 网上有一个 鲨无赦  的朋友做的风动船,可以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喜欢玩风动船,主要是因为直观,制作方便,投入也不大,可以随便改动。 支持楼主,你会慢慢觉得这个速 ...

我不最求速度的,不做快艇的!

网友B:
我扔个钻石行吗~

电机直接垛在舵机上运转起来电机的震动会对舵机的寿命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扔个钻石行吗~

电机直接垛在舵机上运转起来电机的震动会对舵机的寿命有影响。

这个不怕!
我上次试的时候不是那个舵机坏了吗,后来有模友叫我拆开看看!
我看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不过发现舵机出轴不是和里面的电机直接连的,所以震动都传到舵机壳上面去了,应该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不怕!
我上次试的时候不是那个舵机坏了吗,后来有模友叫我拆开看看!
我看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出在 ...

舵机直接连在电机上必然会损坏舵机···间隙增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舵机直接连在电机上必然会损坏舵机···间隙增大

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我上次试的时候不是那个舵机坏了吗,后来有模友叫我拆开看看!我拆开看了半天没有发现问题出在哪里,
不过发现舵机出轴不是和里面的电机直接连的,所以震动都传到舵机壳上面去了,不回传到舵机电机上面去的,应该没有问题的!!!!!!!!

楼主:
借用一下别人的图请大家看!电机和舵机轴分别在舵机的左边和右边,中间通过齿轮连接的!舵机轴上面还有轴承,外力直接通过轴承转到舵机壳子上面,完全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原来我也是这么认为的,
可是我上次试的时候不是那个舵机坏了吗,后来有模友叫我拆开看看!我拆开看了半 ...

电机震动不一定会损坏舵机里的电机··震动会导致舵机各个咬合的位置间隙过大,你那20几块的舵机应该没有轴承,塑料壳子能有多大强度···虚位过大会导致齿轮咬合不紧密从而扫齿或者转向不到位、回中不准确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震动不一定会损坏舵机里的电机··震动会导致舵机各个咬合的位置间隙过大,你那20几块的舵机应该没有 ...

好吧,我长期用一阵试试看,不行的话换成铰链结构的!!!!!!!

网友D:
还是加个电机支架用舵臂连接舵机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加个电机支架用舵臂连接舵机会好点

可是我想做360度转动的那种!舵杆不合适!!!!!!!

网友:
什么材料

楼主:
什么  什么材料?

网友A:
转向时,舵机会承受过大的力,里面的结构,也会松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向时,舵机会承受过大的力,里面的结构,也会松动

其实也没有多少,我用的是低速系统,不超过2kg,这点力没有问题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是我想做360度转动的那种!舵杆不合适!!!!!!!

我也是这么想的,安装一个180度的,连接一个    【模型车转向拉杆 1:10 车模配件铝合金拉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  什么材料?

水鞋和上面那板

楼主:
什么叫水鞋?是不是船体,船体是塑料管子!
上面那边也是塑料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这么想的,安装一个180度的,连接一个    【模型车转向拉杆 1:10 车模配件铝合金拉杆】

我是想用直接180度的舵机!

网友F:
引用 楼主:
什么叫水鞋?是不是船体,船体是塑料管子!
上面那边也是塑料板!

对就两边的管子就叫水鞋,在水上飞机上叫水鞋不知道在船上叫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对就两边的管子就叫水鞋,在水上飞机上叫水鞋不知道在船上叫什么

明白了,又学习了!
我这个算双体船,叫片体,或者直接叫船体!他是主要的浮力提供者!
水上飞机两边的浮筒是提供辅助浮力和力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c.w4004-16047648581.2.c806cdb8Zf1l3&id=555033289238

这个系统之前在咸鱼上面看过,祝贺啊,终于升级出产品了!
我之前就像买这个系统的,只不过手上有些闲置的东西,所以自己装了!

网友:
能玩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