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3倒着飞

楼主(2017-08-07):
尾巴变机头  飞起来很棒噢~飞控上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ROLL 180

网友(2017-12-23):
这个轴距好小

网友:
不是yaw 180?

网友:
楼上说的没有毛病

网友A(2019-06-28):
问下楼主刷的哪个固件啊?现在最新的PIX 3.6.9的固件 刷Tri 没有三轴机架的选择 只有Y6可以使用 找遍了都没有找到Y3如何设置出来、
我飞控是PIXHACK V2 雷迅的 刷的3.6.9固件、

网友(2019-11-14):
引用 网友A:
问下楼主刷的哪个固件啊?现在最新的PIX 3.6.9的固件 刷Tri 没有三轴机架的选择 只有Y6可以使用 找遍了都没 ...

刷老固件

网友:
解决了,刷老固件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