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胖子摇摇晃晃

楼主(2017-08-07):
死胖子手动和自稳飞行时挺稳,切到巡航或返航飞航线时就像喝醉酒,摇摇晃晃,飞不了直线:盘旋的不是圆圈,都成一朵花了,怎么调整,各位支个招,谢谢了!!

网友:
校准罗盘或者换GPS

网友:
楼上说的对 ,GPS罗盘问题,检查一下GPS安装是否有问题,校准一下罗盘,还不行就换个GPS试试。

网友:
揍它。检查下GPS

网友A:
固定翼哪来的罗盘?

网友:
把这死胖子揍一顿再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哪来的罗盘?

飞控

网友:
看样子是头轻了,电池往前放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飞控

头一回听说固定翼要用到罗盘,难道我一直都用错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头一回听说固定翼要用到罗盘,难道我一直都用错了?

pix飞控和gps里内置的有罗盘!不过我没用过!

网友:
固定翼飞控是有用罗盘的 有利也有弊。高端的固定翼飞控都有罗盘。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飞控和gps里内置的有罗盘!不过我没用过!

怎样把GPS和PIX里的罗盘都关掉,请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样把GPS和PIX里的罗盘都关掉,请分享一下经验,谢谢!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听说开源飞控功能强大,但身边没有玩这个的,所以目前想用,但不敢用!

网友:
油门小了,天上有大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