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700新升级尾旋翼“狂放耐用”,有一事不明,来论坛请教

楼主(2017-08-07):
看到亚拓升级的700尾旋翼--狂放,我觉得有必要入一套,因为之前射桨案例挺多,虽然自己没碰到过,但加上最近点背,万一碰上就死翘翘了。
今天尾旋翼到家,安装,但在最后一步发现一个问题,如图,那两个拧在原尾桨夹连接尾变距机构的螺丝,在新尾桨夹上无法使用,螺丝是M1.5的,新升级的尾桨夹丝孔是M2.0的,于是翻遍整个盒子,除了尾桨的两个M2.5的轴套螺丝,再无其他。于是我尝试找两个M2.0的螺丝代替,但因没有合适的铜套,安装上去变距机构与桨夹有很大虚位。
于是我想问问亚拓,升级件你不给我配全了,你让我如何狂放,无法狂放怎么能知道耐不耐用呢?

最近真有点点背,大前天飞600怕温度太高,我太狂放,电调会保护,于是裸飞,结果一分多钟,电池扎带断开,电池被甩出,惨炸。。。当即下单购买配件,昨天收到配件急忙修好,继续飞,第二个起落,模型马达烧了,有TM惨炸。不知道是要闹哪样。。。

另吐槽一下亚拓的伞齿,大炸也是扫,轻触也是扫,反正感觉是水豆腐,不能碰的感觉。而且奇葩的是哪怕尾桨轻微触地导致的扫齿,前后必须全扫。附这些年扫掉的伞齿。。

PS,我要狂放,我要狂放,我要狂放!烦请解决这个问题,或者给我支个招,我只要狂放耐用即可!谢谢。。。

网友A:
直机真模型的是个大坑

网友:
路过标记 ,飞行不易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机真模型的是个大坑

玩什么都一样。。都是一个一个坑,看你陷入多少而已

网友B:
模型这种东西吧,本身性质就决定了不是省心的玩意了,即使是所谓亚拓这种“大厂”,对于航模这种产品根本就没有设计使用寿命这个概念的,很多细节纯粹是为了好看,凡是铝件只要氧化个骚点颜色,再高光倒角一下就会有人买单的了。而到底在每个零件的载荷,应力分布设计还有交变载荷下零件蠕动变化等都没有过多考量,和真正成规范的诸如汽车,电器等民用设备没法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模型这种东西吧,本身性质就决定了不是省心的玩意了,即使是所谓亚拓这种“大厂”,对于航模这种产品根本就 ...

跑题了,哥,我只是问问亚拓为啥少给我俩螺丝,咱没必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驱讨论。

网友:
哈哈,楼上几位挺好

网友C:
重出江湖是有风险的,阔以是淘宝看看有没有铜套卖

网友D:
引用 楼主:
跑题了,哥,我只是问问亚拓为啥少给我俩螺丝,咱没必要上升到这样的高度驱讨论。

楼主是说:八爪推杆 铜套螺丝是 M2 的规格 没错。
亚托 只提供了 2个 M3 上尾桨的螺丝 。是有点奇怪 。

俺这个扩了尾夹口径,能直接装 厚度8毫米的 135 尾桨。
适合 大载荷 载重型 700/800 直升机 飞机 。忘了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出江湖是有风险的,阔以是淘宝看看有没有铜套卖

卧槽,你是谁?我重出江湖这个事你居然知道了,哼哼,你知道的有点多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卧槽,你是谁?我重出江湖这个事你居然知道了,哼哼,你知道的有点多了

西泰湖约战

网友:
我觉得这些伞齿,可以一半金属一半塑料,自润滑,同时能少扫一半

网友:
那咋装尾桨呀,这不是搞笑呢嘛。本来一直想买呢,看这样还是缓缓

网友E:
看到了,你还要买个700X的尾控制连杆头33块钱。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到了,你还要买个700X的尾控制连杆头33块钱。

还真是,亚拓这也太扯了,提前也不说清楚,配件上标了适用于700n e x,结果只适用于x,责任心都去哪了!!

网友E:
你不说可能一般人还真没注意看,你一说我找了下,这东西居然单独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西泰湖约战

阿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不说可能一般人还真没注意看,你一说我找了下,这东西居然单独卖的

我也是相当无语,也不说清楚,上来先把狂放耐用四个字加大加粗,然后写了适用于700全系列,结果还要自己回来研究为啥不能狂放,我算是明白了,因为无法狂放,所以绝对耐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相当无语,也不说清楚,上来先把狂放耐用四个字加大加粗,然后写了适用于700全系列,结果还要自己 ...

理解的透彻

网友:
应该用不到M1.5螺丝吧,你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F:
我记得亚拓有个视频,用尾巴割木头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我记得亚拓有个视频,用尾巴割木头的。

那要割木头,得把尾桨 换成 工具刀片 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D:
那要割木头,得把尾桨 换成 工具刀片 吧!!

那倒没有,人家齿轮硬着呢

网友:
支持楼主,这明眼人一看就是鸭子垃圾。

网友(2017-12-20):
引用 网友D:
楼主是说:八爪推杆 铜套螺丝是 M2 的规格 没错。
亚托 只提供了 2个 M3 上尾桨的螺丝 。是有 ...

你好,能否加个QQ,微信聊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倒没有,人家齿轮硬着呢

大部分700应该都能割,关键是“进刀”速度。。。

网友:
之前好像也听过有人喷过亚拓700尾巴改装件,需要另购尾连杆控制头。

网友:
既然已经有模友反映了,亚拓也该修改配件通用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