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把十字盘动作调的小一点的

楼主(2017-08-07):
请教一下大家

网友A:
什么陀螺仪都没说?

网友:
调曲线也可以吧

网友B:
调控里的比率,算不算

网友:
调循环螺距和集体螺距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陀螺仪都没说?

gpro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控里的比率,算不算

可以

网友C:
陀螺仪里面应该有灵敏度的设置
或者遥控器中的exp值调成负的一般-25~-30%
副翼升降尾舵都是单独调整
另外陀螺仪的行程和循环螺距 尽量不要动按着陀螺仪推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陀螺仪里面应该有灵敏度的设置
或者遥控器中的exp值调成负的一般-25~-30%
副翼升降尾舵都是单独调整

老哥是不是玩3C

网友D:
调大小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调大小舵

不懂你的意思啊

网友:
菜鸟啦,飞着玩而已,摔得多了,每次都调调,感觉好的调法就留下啦

网友:
装 舵机臂 的时候,臂孔 半径小点。

网友E:
  30 公斤 直升机 的 那个 帖子。
我就不在  那里 留电话了。。其实
你点击 头像 【主题】找找 卖闲置 的帖子,
就能找到 对方的 电话 131 0126 5948 重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30 公斤 直升机 的 那个 帖子。
我就不在  那里 留电话了。。其实
你点击 头像 【主题】找 ...

你是说放鸽子的那个吗

网友:
减小总距和周期变距的值、舵机臂尽量使用靠内的球头孔、遥控器里设置EXP和DR或者End-pio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