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筋斗

楼主(2017-08-07):
最近刚在模拟器上练习筋斗。看了老钱的视频,他的筋斗有一个油门回中的过程。  我都是正螺距到负螺距快速切换这样。   请教下筋斗应该如何练习,请大神讲一下原理和练习方法。

网友A:
现在玩直升机的不多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玩直升机的不多啦

都没人回帖子...       求教!!!

网友:
我新手 也看老钱的视频  我感觉如果飞机在直立状态如果有螺距 飞机不是就该往前后有位移了……所以有零螺距那个阶段过渡……新手体会 不知是否对哈~

网友:
顶顶,慢慢练总会好的

网友:
感觉应该都可以吧,随意翻。。慢速筋斗,飞机直立时回中,飞机可以有一瞬间滞空停顿,我感觉这样动作挺有美感。。

网友B:
把模拟器的飞机轨迹功能打开,如果有的话。

测试一:在筋斗过程中,油门摇杆固定在高位保持不动
测试二:在筋斗至最高点时,油门摇杆从高位回中,至筋斗结束,油门一直保持回中的位置不动
测试三:在筋斗至最高点时,油门摇杆从高位回中,飞至9点或3点位置时,油门再推至高位

比较三种测试的轨迹,感觉测试三的轨迹更偏于圆。
飞出在一个平面上的完美的圆,其过程中的油门、副翼、升降控制的量和时间点,都是相辅相成的。

做起来有点难,但吹牛逼还是很容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模拟器的飞机轨迹功能打开,如果有的话。

测试一:在筋斗过程中,油门摇杆固定在高位保持不动

不是这个筋斗    是原地筋斗,你看下视频

网友:
抱歉,牛逼吹错了方向。

每次翻完后保持相同的高度,
这个要点重要。

在G7的教学视频里,
专门有两个教程讲这个,
可以仔细观察油门摇杆的位置,
就可以解释你的问题。

网友C:
模拟器效果不大,直接真机飞,炸上几次就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模拟器效果不大,直接真机飞,炸上几次就会了。。。

....

网友D:
在哪找到老钱的视频教程

网友:
技术贴讨论最该支持,我还没学到翻,一起学习

网友E:
我琢磨的原理大概是这样:
1、无论正飞/倒飞,偏离水平位置一定角度(我认为大概是15-25度的样子)后,螺距应尽快回归中位零点。原因是这时候产生的正负升力如果过大,会导致机体平移太多
2、因为第1点,所以机体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是没有足够的力量抵消重力的,因此发生机体下沉,这时正常的
3、为了弥补第2点所发生的机体下沉,在水平位置的螺距应补偿,也就是说螺距应超过悬停需要的螺距

根据以上3点,操作上的表现就是(假设从正飞开始):
1、开始翻之前的一刻,在悬停油门的基础上,快速推油门一下,目的是让机体向上冲一点点,预补偿后面的下沉,然后油门往回动
2、在偏离水平位置15-25度的时候,开始把油门快速回归中位
3、等机体将要翻到离倒飞水平位置还差15-25度的时候,快速把油门从中位拉到负螺距顶点(超出倒飞悬停需要的螺距一小段)
4、等机体偏离倒飞水平15-25度的时候,重复类似2的操作

网友:
这个螺距的感觉是比较难掌握的,我自己的练习方法是先做好翻一下停一下的动作,然后再连贯起来连续翻。我是日本手,连续内翻/外翻时的动态修正很难做,因为副翼和油门在一个手,所以副翼没法很好的修正;但横滚的修正就很好练(前提当然是正/倒飞自旋悬停过关),因为升降舵在另一只手。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回中是必须的,直接快速在正负螺距之前切换是不对的,请见前面回复中的分析,共同探讨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琢磨的原理大概是这样:
1、无论正飞/倒飞,偏离水平位置一定角度(我认为大概是15-25度的样子)后,螺 ...

说的太好了!
一起飞的高手告诉我,翻之前要顶一下螺距。我一直没琢磨透,怎么个顶法。你将动作分解成这几步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哪找到老钱的视频教程

优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优酷

搜索关键字是啥啊?我找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搜索关键字是啥啊?我找不到

按我发的视频的标题搜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琢磨的原理大概是这样:
1、无论正飞/倒飞,偏离水平位置一定角度(我认为大概是15-25度的样子)后,螺 ...

操作表现3,如果这样操作飞机会跑偏,我觉得要在倒飞悬停状态下补油门

楼主:
有没有大神讲一下练习原地筋斗的方法??      在线等!!!

网友:
多练模拟器。我个人感觉再翻过135度的时候开始给的负螺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