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怎么解决电动船高速转弯钻水和外侧滑的问题

楼主(2017-08-08):
请教:怎么解决电动船高速转弯钻水和转弯外侧滑的问题,多谢!!!

网友A:
钻水应该是重心没调好,外侧滑用水刀

楼主:
多谢!船准备后面系个绳试

网友B:
高速转弯?为什么要高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高速转弯?为什么要高速?
这就叫体会 狂飙 的美感 哦。

网友D:
這說未能表明甚麼,拍段影片,把船從不同方向開到正鏡頭前,轉急彎,看片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