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忙看下这个飞机用的啥电调?

楼主(2017-08-08):
炸鸡坏了一个电调和一个轴,拆开发现电调没标型号,就能看出是好盈的,不知道多少A的,不知道该在淘宝买哪款。飞机是个八轴的,飞控是凌渡双子星的。有知道的帮忙看看吗?

网友:
乐天系列 50a???

楼主:
看不出来啊。

网友A:
量一下尺寸  再对比一下好盈的电调尺寸  就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量一下尺寸  再对比一下好盈的电调尺寸  就知道了

图片一上有个 X-Rotor,好像是好盈天行者系列,你说的量尺寸是量整个电调的长宽吗?

网友:
这是乐天40A的,乐天50A是有灯的

网友:
直接@好赢售后就知道了

网友:
乐天40A的,这款电调有双向和单向之分.看用途应该是单向的.

网友:
好赢乐天系列

网友:
是这个吧   hXRotor PRO 40A
这个分 出线版和 香蕉头版的   好盈电调

楼主:
谢谢上面几个兄弟了,淘宝买了乐天40A出线加长线款的,还没到货。

网友:
炸爽了,损失有200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