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副翼与无副翼可靠性哪家强?

楼主(2017-08-08):
       无副翼系统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了,相比有副翼系统来说可谓是优点多多,灵活性更好,机械维护更简单等等。在保证机械零件和电子设备质量的情况下,只讨论可靠性的话,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可靠性更高一些?大家说说自己的看法呗。       先说说我的看法,我觉得单讲可靠性的话还是有副翼系统更好一些,原因有以下几点:
       1、只要零件质量没问题,机械永远比电子的要可靠,就好比汽车手动档和自动挡一样,经常听说某某品牌自动档车变速箱出各种问题,然后厂家靠升级程序来解决,但从没听说手动挡出这问题的。。。。
       2、有副翼陀螺仪相对简单,不管是程序上的设计还是电路上的设计要比无副翼陀螺仪简单,俗话说越简单越可靠嘛。
       3、有副翼系统抗干扰能力相对较高,不管是震动干扰还是电磁干扰,有副翼系统系统要比无副翼系统有优势。
       4、陀螺仪故障后有副翼救机几率要高一些,有副翼的最坏就是锁尾失效,技术+运气可以几乎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降落,无副翼陀螺仪升降舵或副翼舵抽风的话你懂的。。。
       5、许多专业直升机和模友自制的大型直升机大多都采用有副翼系统,比如本子的雅马哈农药机就是用的有副翼系统。

网友:
目前vbar,mb系统稳定性很高了,出错概率很小了,可以忽略,kbar还是有一定抽风概率的,无副翼系统不同于飞控,飞控系统更复杂,你说飞控系统和有副翼哪个出错概率小,我选有副翼出错概率小

网友:
这个只能学习了,穿越机的可以解答

网友A:
如果单纯追求可靠性,无副翼机械结构更简单,电子方面用工业级飞控,也非常稳定了。不知道大家对电子设备可靠性不高的印象从哪里来的,过去消费级电子产品粗制滥造的多,肯定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单纯追求可靠性,无副翼机械结构更简单,电子方面用工业级飞控,也非常稳定了。不知道大家对电子设备可 ...

没有说不高,现在工业电子可靠性非常的不错了,只是讨论机械的和电子的相对比那个可靠性更好一些。

网友B:
有副翼的旋翼头。。。炸一次就不想修不想调了

网友C:
单纯说机械应该无副翼更可靠,因为无副翼更简单,旋翼头拉杆就比有副翼要少,电子部件三轴陀螺仪本身就是单轴陀螺仪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三轴只会比单轴更稳定,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现今的无副翼可靠性只会比有副翼更好。

网友:
无副翼系统经过长时间发展已经是相当成熟了,相比有副翼系统来说可谓是优点多多,灵活性更好,机械维护更简单等等。在保证机械零件和电子设备质量的情况下,只讨论可靠性的话,有副翼和无副翼哪个可靠性更高一些?

你都自已说了,在机械及电子设备质量都可靠的情况下。所以相比只能比功效而不是比可靠了,顺带 一句与实物相比的话,坐人的家伙无副翼居多。

网友:
1、只要零件质量没问题,机械永远比电子的要可靠,就好比汽车手动档和自动挡一样,经常听说某某品牌自动档车变速箱出各种问题,然后厂家靠升级程序来解决,但从没听说手动挡出这问题的。。。。
说反了吧?而且自动挡本来就比手动复杂,不论机械还是软件

2、有副翼陀螺仪相对简单,不管是程序上的设计还是电路上的设计要比无副翼陀螺仪简单,俗话说越简单越可靠嘛。
软件简单就对应物理复杂,软件远比机械可靠

3、有副翼系统抗干扰能力相对较高,不管是震动干扰还是电磁干扰,有副翼系统系统要比无副翼系统有优势。
这个正确,但是优势远小于劣势

4、陀螺仪故障后有副翼救机几率要高一些,有副翼的最坏就是锁尾失效,技术+运气可以几乎在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下降落,无副翼陀螺仪升降舵或副翼舵抽风的话你懂的。。。
道理同上,不能光比软件

5、许多专业直升机和模友自制的大型直升机大多都采用有副翼系统,比如本子的雅马哈农药机就是用的有副翼系统。
那是以前无副翼不够成熟

网友:
没什么可讨论的,近年来大家都飞什么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不如直接讨论谁的脸更黑来的实在

网友:
从观赏角度说,有副翼可能更有机械美感。性能上,我不认为有什么优势……毕竟反应慢,重量大。可靠性,都是设计出来的,电子和机械谁可靠,不好说的吧

网友D:
事实证明,有副翼已经被淘汰了

网友:
无副翼飞3d要灵活一些,你说抛去其他只论可靠性,那我觉得竹蜻蜓可靠性最高

网友E:
触屏手机比按键手机那个可靠些??
你用的是那种

网友:
看真机就知道,必然是控制无电子系统参加的稳定,当然真机现在很多都是无副翼,人工陀螺仪。稳定度靠的是较长检修时间决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旋翼头。。。炸一次就不想修不想调了

差点修退魔了。

楼主:
感谢朋友回复,关于第5点,雅马哈的fazer r是16年的产品了,这个时候无副翼已经很成熟了,但雅马哈依旧采用了有副翼方案,另外近年来许多无人直升机甚至采用了比有副翼更复杂的共轴双桨方案,所以我认为机械的要比电子的更可靠,毕竟几十万上百万的东西摆在那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触屏手机比按键手机那个可靠些??
你用的是那种

虽然我现在用的是触屏智能机,但不可否认的是按键功能机几乎没有死机崩溃的情况发生

楼主:
引用 网友D:
事实证明,有副翼已经被淘汰了

可以了解下fazer r,本子雅马哈的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单纯说机械应该无副翼更可靠,因为无副翼更简单,旋翼头拉杆就比有副翼要少,电子部件三轴陀螺仪本身就是单 ...

同意这个看法,原因是有副翼的结构太复杂,飞行中因机械机构断裂、松掉等原因造成的失效概率比无副翼大,而且有副翼调整麻烦。

网友F:
排除震动导致的无副翼控制器抽风,应该是无副翼比较稳定。
但是无副翼不比有副翼抗震是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副翼的旋翼头。。。炸一次就不想修不想调了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排除震动导致的无副翼控制器抽风,应该是无副翼比较稳定。
但是无副翼不比有副翼抗震是真的。

无副翼陀螺实现抗剧烈震动,换个带内置抗震的三轴芯片就行,但成本价格3000+

网友:
奇葩年年有,不代表有副翼重新抬头

网友:
有副翼震动要求没有无副翼那么苛刻,无副翼对于精度要求也没有有副翼那么高。有副翼做动作不会像无副翼那么生硬。

网友:
怎么说呢,玩有副翼机成就感高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了解下fazer r,本子雅马哈的产品

有副翼炸鸡很难调是硬伤

网友:
这个是发展趋势问题,每个时代都会根据技术趋势去改变形态。模型直升机也一样。电子技术发展了,必然取代机械部分。单从可靠性能来衡量不同性能的东西我觉得不合适。算盘肯定比计算机可靠。带硬键盘的安卓或者苹果手机,我不认为系统不会崩溃。

网友:
感觉穿越了,2017了还在讨论副翼有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