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1002 无法清除固定的id

楼主(2017-08-08):
请教个问题,很久之前买的devo 10,现在想拿出随机送的rx1002做对频,把rx1002接上通电的电调,同刷过固件的devo10对频一直快闪红灯。怀疑是不是以前固定过id,上网找清除id的方法,

但没有成功,一直快闪红灯。
哪位大侠帮忙看下,到底什么问题

网友:
步骤问题吧,说明书有具体写步骤

楼主:
网上查了很多地方了,应该不会错,就这么几部
1、电调的杜邦线接到thro
2、用短接线接到batt
3、电调上通电,进行清查id

但等了半天都还是快闪红灯,没有变成慢闪

网友:
遥控器的固定马呢?

楼主:
遥控器没开机

另外,遥控器开机前清除了固定码,再开机和接收配对也不行

遥控器开机和不开机配合清除id 的2种方式都试过,还是不行

网友:
这接收有点扯哦  以前有用过  研发人员自己都对不了  还是各种查阅

网友:
我记得是短接三通道

网友A:
清除id之后,接收机重新通电的同时开启遥控器。遥控器开机进入主界面之前是对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id之后,接收机重新通电的同时开启遥控器。遥控器开机进入主界面之前是对码。

现在的问题是没办法清除id

网友:
可能是坏了

网友:
可能供电电压不足

楼主:
不可能吧

2s 或者 3s 的电池接在电调上,再接到接收上。除非电池坏掉了或者电调坏掉,否则不可能从电调上出来的电压不够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吧

2s 或者 3s 的电池接在电调上,再接到接收上。除非电池坏掉了或者电调坏掉,否则不可能从电 ...

并不完全不可能,只是说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最好排除一下。供电不足会导致单机无法操作EEPROM,于是清不掉也对不了频。

网友C:
是上电前按住那个按钮上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并不完全不可能,只是说可能存在这种情况,最好排除一下。供电不足会导致单机无法操作EEPROM,于是清不掉 ...

充满的2s电池,保存状态的3s电池,接过3个电调,12A的、30A的、50A的,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上电前按住那个按钮上电

接收是rx1002 不是rx601
rx1002的按钮是切换22ms和11ms的

网友D:
我的是12s,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是打开遥控器,把对频方式改下,关掉固定ID对频模式,直接2.4G对频,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12s,也出现过这种情况,后来是打开遥控器,把对频方式改下,关掉固定ID对频模式,直接2.4G对频 ...

按你的方法试了下,把d10 刷回官方版本,看了下默认就是关闭固定id,对频(插清除id线和不插线)还是没有成功...
郁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