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飞控如何加GPS 在飞控里如何设置?

楼主(2017-08-08):
大神们 f3飞控 带气压计和罗盘的  正好手头有个gps模块 现在插在飞控上了 可不好使呀 要怎么在bf地面站里设置 都要改什么?有大神知道吗?

都说穿越机不适合gps 但就是想接上试一试 可搞了好几天就是没搞懂

网友:
飞穿越机不需要的

楼主:
我知道不需要 手里有闲着就是浪费 浪费就是有罪 所以想搞一下 效果不好在拆了 知道如何设置么 大神

网友A:
BF不支持 要INAV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不支持 要INAV

刷INAV了  但是很奇怪的是我设置别的都能设置 就是设置接收机端口那 直接就卡住了。好久都没反应 我用的是sbus接收机  然后要重新刷固件才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BF不支持 要INAV

大神 是不是固件不稳定呀 有木有稳定点的固件推荐下

网友A:
端口要插对,设置也要正确, 好像F3的串口是不够用的,建议你换F7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端口要插对,设置也要正确, 好像F3的串口是不够用的,建议你换F7吧

端口对的 我今天试了 用老版本可以 但好多功能没有 用最新版本也不行 后来剧中版本固件可以 但不能校正罗盘 明天再刷个别的版本试一试 还有就是gps找不到 要在串口哪个更改?1-2-3那个串口里要改什么?

楼主:
这个端口要设置什么么?

网友B:
你后面的GPS都未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后面的GPS都未打开!

我应该开第二个端口的哪一个?
频率也要选吗?

网友B:
频率选11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B:
频率选115200

好的 感谢 明天试一下。感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 感谢 明天试一下。感谢了

看这个帖子:一键返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fromuid=260166
(出处: 5iMX.com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注册会员超30万,创始于2003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这个帖子:一键返航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85762&fromuid=260166
(出处 ...

楼主: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神们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用1.7.2一直到1.7.0 都是无法保存端口 接收机用的sbus   点了保存就会一直在重启那个界面 然后拔掉数据线 飞控就连接不上了  需要重新刷固件  高版本的都实验了  低版本的也实验了  低版本的1.6.1一下可以保存端口和GPS  但总是故障模式  电子罗盘无法工作 我已经搞了 一天多 看下图
这个是低版本1.6.1 的 总是故障模式 不知道有办法校准吗?

这些版本 差不多都试了

有懂的大神 请指教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各位路过的大神们用的什么版本的固件  我用1.7.2一直到1.7.0 都是无法保存端口 接收机用的sbus   点了 ...

我的情况是打开GPS串口SBUS接收就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情况是打开GPS串口SBUS接收就不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这是啥原因呢 好纠结呢

网友E:
我也搞了几天才搞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搞了几天才搞定的

这玩意还真难 哈哈 02s不搞了?

网友E:
02s不用搞,飞就行了,这个的确有些东西要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E:
02s不用搞,飞就行了,这个的确有些东西要研究

这个飞控还不错 需要时间研究

网友F:
飞穿越机不需要GPS吧,加了GPS不好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飞穿越机不需要GPS吧,加了GPS不好穿了

对
正好手里有一个gps 就加上试试水

网友G:
引用 楼主:
对
正好手里有一个gps 就加上试试水

成功了没 我也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成功了没 我也搞不定

没搞定

网友H(2017-10-26):
请问,现在还在搞吗?搞掂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问,现在还在搞吗?搞掂了吗?

没有 搞不掂飞控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没有 搞不掂飞控有问题

我现在也在搞,还没搞掂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现在也在搞,还没搞掂

很不好搞

网友:
连接速率不一定是115200,你用u-center 看看具体是那种

我的连接上了,很简单,主要是txrx都得用,开始只接了一根。

网友:
我搞好了!!

网友:
怎么搞定的?

网友(2018-05-03):
用的什么飞控啊,要有气压计吗

网友(2019-04-05):
怎么搞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