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自动炸鸡功能亲测好用

楼主(2017-08-08):
今天3.5.1固件自动调参,飞到12分钟就炸了…后面修好了又去,这一次更快刚切调参  5秒钟就炸了!  两次炸鸡方式一样 都是侧翻  检查机械遥控无任何问题!
自动炸鸡  你值得拥有

楼主:
3.5.1固件真好用~我用完之后是这个样子  你们也是

网友A:
APM 和PIX 自动调参,有时候填好后很稳,有时候调好后抖得厉害,有时候调好后直接翻,都是常有的事,但都是保存后,试的时候的事,调试时直接翻倒没遇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APM 和PIX 自动调参,有时候填好后很稳,有时候调好后抖得厉害,有时候调好后直接翻,都是常有的事,但都是 ...

检查了日志  飞控关我电机输出!两次都这样  它突然就把2号电机输出关了同时提高其他电机的输出,这不是故意让我翻车么

网友:
估计你用了阉割版本pix

网友:
哪个厂的pix

网友B:
不会是 至诚科技 的pix吧,他的usb口容易脱焊,而且闪存不行,每次去飞除了刷固件其它都要重新校准,MMP

楼主:
雷讯的Pix…不是飞控问题,检查了日志  两次都是飞控自动关闭2号电机输出并提高其余电机输出导致的炸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检查了日志  飞控关我电机输出!两次都这样  它突然就把2号电机输出关了同时提高其他电机的输出,这不是 ...

你的飞控试图变身三轴,然后 ,它变身失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飞控试图变身三轴,然后 ,它变身失败了。

本来就是三轴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是 至诚科技 的pix吧,他的usb口容易脱焊,而且闪存不行,每次去飞除了刷固件其它都要重新校准,MMP

没错!至诚科技的不能买 !我的帖子可以作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