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4.2 E选项尾舵机行程怎么设置

楼主(2017-08-08):
按照说明书先向右让滑块移至最大行程,状态灯闪烁后长亮。然后再向左移至最大行程,状态灯闪烁后长亮。但设置完退出后行程依旧很小。
mb是470套机里的4.2版,尾舵机是亚拓455。1520us没选错。

网友A:
  中途别停顿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途别停顿试试...

之前用的333hz,现在改270hz,行程都无法保存。
你是说设定行程时摇杆不要停顿?一口气来回推到底?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用的333hz,现在改270hz,行程都无法保存。
你是说设定行程时摇杆不要停顿?一口气来回推到底?

是的... 往一个方向推中途别停  停了有可能就纪录了一次
一直小舵量推到接近尽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 往一个方向推中途别停  停了有可能就纪录了一次
一直小舵量推到接近尽头

停了也没关系的,再推后还会记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 往一个方向推中途别停  停了有可能就纪录了一次
一直小舵量推到接近尽头

不行,不管我怎么推,推出后行程还是很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停了也没关系的,再推后还会记录的

行程还是保存不了,退出后还是只有一点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行,不管我怎么推,推出后行程还是很小

知道了……你的遥控器上尾舵感度调大就能打到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知道了……你的遥控器上尾舵感度调大就能打到头了

感度调到100了,还是不行

网友(2021-11-15):
请教这个问题最后解决没有,
现在我也碰到这个问题了
来自微站

网友:
首先确定尾舵机脉冲频率要对,每次打舵到位停留3秒左右再换方向打舵,记录好后,看看尾舵修正方向对不对,调好后依次跳过其他灯,断电重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