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迪AT9怎么设置差速混控啊?

楼主(2017-08-08):
怎么弄也弄不起来。 就是3通道和4通道混控。双发飞机差速转向,会设置的大神指导一下呗

网友:
好像没这个功能

网友A:
我用过 飞FT的双发水机Sea duck,不过我的AT9S已经换成14SG了具体怎么设置不好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 飞FT的双发水机Sea duck,不过我的AT9S已经换成14SG了具体怎么设置不好说

是在普通模式设置还是在曲线模式设置的呀。  at9是不是可以就混控3和4两个通道啊。看过你发的帖子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在普通模式设置还是在曲线模式设置的呀。  at9是不是可以就混控3和4两个通道啊。看过你发的帖子了

应该是需要3个可编程混控

3混4  油门混方向 实现推油门两个同时转  前进

4混3 方向左控制右电机转

4混3 方向右控制做电机转

原理就是这样了 具体怎么设置需要你自己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3个可编程混控

3混4  油门混方向 实现推油门两个同时转  前进

非常感谢。已经设置好了。只用3混4和 4混3两组混控就OK了

网友B:
你这是双向电机 还是单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是双向电机 还是单向

单向的哦。 已经设置好了哦。谢谢了

网友C:
楼主您是怎么设置的混控  可以拍一下照片吗 我设置了好久也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是怎么设置的混控  可以拍一下照片吗 我设置了好久也弄不好

三通道四通道都要设置反相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三通道四通道都要设置反相

感谢  请问一下偏置和连接分别是什么意思?我的偏置参数和你图中的不一样  怎么调节呢 选中之后旋转波轮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感谢  请问一下偏置和连接分别是什么意思?我的偏置参数和你图中的不一样  怎么调节呢 选中之后旋转波轮 ...

连接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偏置好像是选中之后用摇杆调的,调到选定的数字按确认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连接什么意思我也不知道。  偏置好像是选中之后用摇杆调的,调到选定的数字按确认键

我的参数设成和你的一样的了  但是两个电机不一起启转差的挺远的

网友:
电机电调最好一致品牌型号,油门行程设置好。
差速混控就是除了一个电调接油门通道外,另外一个接其他空闲通道,这两个通道混控,实现推油门同步。再用方向通道分别混控这两个电调通道。3个混控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参数设成和你的一样的了  但是两个电机不一起启转差的挺远的

油门行程重新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18-09-10):
问下,我是想用双电机,双电调来控制差速转向;我调节的值也是这样的吗?混2里的偏执是设置成36%???

网友(2018-11-30):
您好
感谢使用我司产品
不同的接法和不同的通道设置,参数也不是一成不变的。
我们有制作这个混控功能的视频教程,您可以联系售后人员发送给您。
根据视频教程和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设置,如果设置有任何问题都可以询问售后。

网友:
把两个电调分别插到3通和5通。然后设置3通和5通混控。意思是油门同时控制两个电机一起转。然后方向混控3通,再设置一个方向与5通的混控。需要设置3个混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