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cm的cat原装电机烧了,能不能换车上的电机

楼主(2017-08-08):
原装的是2868电机kv不知,436铜桨4S跑2圈电机线圈烧断了。刚好有个lc 1/14上的2850电机,4500kv不知道能不能用,换成427 430小桨,会不会又烧电机了。换什么配置能破百

网友A:
破百?估计难,至少要4S以上

网友B:
电机可以用··KV4500配小桨测试下···至于破百··········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可以用··KV4500配小桨测试下···至于破百··········呵呵

船小破不了百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百?估计难,至少要4S以上

28的电机破不了百么

网友C:
电机小了,38都破不了。双发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小了,38都破不了。双发还差不多

双发要什么配置,2860可以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船小破不了百么?

这个配置想破百不是一般的难度·····60厘米的船折腾双发又增加不少重量··速度提升也不是很明显···还不如单发··玩玩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想破百不是一般的难度·····60厘米的船折腾双发又增加不少重量··速度提升也不是很明显·· ...

看来小船破百很难啊,跑跑60好了

网友D:
还是要解决烧电机线圈的问题。
要么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漆包线掉漆了或是电流大于电线的承受能力;要么是电机安装问题螺丝顶住线圈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看来小船破百很难啊,跑跑60好了

不是船小就不能破百··主要在与配置和调校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船小就不能破百··主要在与配置和调校

有什么计算公式么?推重比,多少g的船要多少W的动力破百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是要解决烧电机线圈的问题。
要么是电机本身质量问题漆包线掉漆了或是电流大于电线的承受能力;要么是电 ...

应该是电流过大,120A的电调也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