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成员,轻木p51..

楼主(2017-08-08):
买的天使老师的套材,撸了整整三天才撸完,还剩下4个舵面未蒙皮,看起来不错的样子,挺漂亮,轻木机果然就是比泡沫机好看,。。
电配朗宇2814 1100,
10×6三叶桨
80a好盈
5个正向12g舵机,一个反向12g舵机
2个25g蜗杆收放

准备把机子换个颜色的蒙皮,撕掉重新蒙。。
机翼粉色,机身蓝色。。

网友A:
机翼前沿为何如此方正没有弧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翼前沿为何如此方正没有弧度

有弧度的,你仔细看

网友A:
那估计是机翼根部那一段没有···轻木机做起来实在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估计是机翼根部那一段没有···轻木机做起来实在费劲····

全部都打磨好了的,都是一点点圆的,这样的弧度不够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部都打磨好了的,都是一点点圆的,这样的弧度不够吗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影响

如果需要再薄一点也可以重新打磨,毕竟要撕掉蒙皮蒙别的颜色,当时具体需要多大的弧度呢

网友:
肯定不好飞  秒炸的事

网友:
这个用多大电池?

网友B:
不错,我也想飞木机,改天找你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也想飞木机,改天找你教我

木机很费时的,没时间还是买成品机好,像我这种吃饱没事做才做套材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木机很费时的,没时间还是买成品机好,像我这种吃饱没事做才做套材

不知木机有没有插好副翼,装好电子设备就能用的成品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木机有没有插好副翼,装好电子设备就能用的成品机

德天的有。

楼主:
新颜色。。重新蒙了皮。。

网友:
一看前缘咋是方的,哈哈。我也在做,搭骨架用了10天。。。也是还差几个舵面就蒙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