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6303sb接收机

楼主(2017-08-08):
  买了个6303sb 接收机 不会对频,也没有中文说明书(二手),那位大佬愿指点一二,感谢。

网友:
百度一下就有了 哥们

网友A:
开控,选择MU那个模式,然后找个牙签顶住接收机上有个按钮通电就行了。

网友:
用不起高大上

网友B:
遥控器模式选择就行,然按住接收机对频键,通上电源,指示灯绿了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控,选择MU那个模式,然后找个牙签顶住接收机上有个按钮通电就行了。

试过了。但是绿灯慢闪。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遥控器模式选择就行,然按住接收机对频键,通上电源,指示灯绿了就行了

绿灯慢闪。没明白。。。不是长亮

网友:
我也是自己摸索出来的。。绿灯慢闪之后继续按住,会变成红灯闪,松一下继续按住,会变成绿灯常亮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绿灯慢闪。没明白。。。不是长亮

然后拔电,然后再插电看看灯是绿的不

网友:
捅捅就对上了

网友:
开发射,开接受,两者距离一米以内,按住接收对频键,五秒后放开。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但是绿灯慢闪。搞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那是選擇“正常”或“高速”模式.
您應該打開發射機和接收機, 然後用牙籤按住 Link/Mode 按鈕不超過5秒.  6303 接收器LED應變為綠色.

网友:
FUTABA的这个SBUS模式要是能在遥控器上设置就好了,按那个link键还要数秒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