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拓BL35X电调维修

楼主(2017-08-08):
请教:烧了个BL35X电调,烧了一堆MOS管,买了换上后,一接电机就老烧其中一路2个MSO管,后来发现好像驱动部分有个双三级管好像有问题有两只管脚短路了,估计是坏掉了,看上面的丝印代号只有 AE 侧面非常小的标记好像是 111O,请问这是个什么型号的三极管啊。网上查的AE的不是这个管子,哪位大神知道是具体哪个型号,用什么可以替代啊?谢谢了!!!

网友A:
电调还是挺难办的,MOS我也买了一堆,但是换上就是不行,难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还是挺难办的,MOS我也买了一堆,但是换上就是不行,难过

我把能量的原件都排查了一遍,目前发现这个管子有问题,但是查不到型号,郁闷啊!!

网友B:
找块废硬盘拆个一模一样的,硬盘上IC的封装外形和这个一样的基本都可以用,我就修好过一个35X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块废硬盘拆个一模一样的,硬盘上IC的封装外形和这个一样的基本都可以用,我就修好过一个35X

谢谢。不过我查了好像是个逻辑电路,正在找配件

网友C:
楼主不能上个图片吗?如果是双三极管可以用BC817DPN代替。我的好盈电调上用的是这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不能上个图片吗?如果是双三极管可以用BC817DPN代替。我的好盈电调上用的是这种

已买等回来换了看能不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