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F3飞控BF地面站能识别COM口,就是进不去

楼主(2017-08-09):
前段时间还可以,这几天想进去调参一下,发现软件能识别COM口,就是连接不上。短接BOOT,也刷不了固件,但是能正常飞。请问各位指教怎样解决这问题。谢谢了

网友A:
换个英文最新版本bf试试

网友:
一起谈论

网友B:
表示没遇到过,难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表示没遇到过,难办

是啊,短接都刷不了固件,飞控又能飞,真蛋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个英文最新版本bf试试

换过3.1.1,3.2.1都不行,好像是328跟电脑不通讯

网友C:
卸载com口重新安装驱动,试一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卸载com口重新安装驱动,试一下看看

我重装了几次系统都没解决,XP那个比较稳定?

网友(2017-12-23):
你这就是固件刷错了变砖了哟。重新刷一下接boot就可以了

网友D:
我和你一样,有com口显示,就是不能连接地面站,

网友:
cp2102到stm32的串口数据线的铜箔断了,看看串口1的那个焊杜邦插座的口的金属化过孔正反面是否通的

网友(2018-12-02):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一样,有com口显示,就是不能连接地面站,

我的也是一样,可以飞,端口能发现,能连软件,就是什么都操作不了。估计也是假的连接。

网友E(2023-03-27):
打开串口 成功 ID: 2

2023-03-27 @ 16:18:47 -- 10秒内没有接收到配置信息,飞控通信 失败

2023-03-27 @ 16:18:47 -- 关闭串口 成功

我的也这样  你们怎么解决的?

网友:
用ImpulseRC就可以完美解决,我遇到过一次,bf有显示com口就是连接不上固件也刷不了

网友(2023-05-14):
引用 网友E:
打开串口 成功 ID: 2

2023-03-27 @ 16:18:47 -- 10秒内没有接收到配置信息,飞控通信 失败

我也是这样,你怎么解决的?

网友:
我的也是10秒内没有接收配置,飞控通信失败,咋解决?

网友:
你试试flymcu刷

网友(2023-06-15):
cp210x 的f3飛控   刷機要用   Flash Loader Demo   刷機  因為它不是stm32  虛擬com
這也沒什模難度  有時候是地面軟件問題  都下載幾個地面 軟件 可以交叉比對寫入韌體  有時候 bf 不行用inav  在不行enufilght 刷機看看
不要只有一種 bf  有時候它不支援  我 剛剛才刷 f3  cp210x

网友F(2024-04-10):
我的也一樣,解決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也一樣,解決不了

都說要用  STM 軟件去刷機
第一 BOOT 按下去   然後上USB電
去BF 下載你的固件 放在資料夾
第3去用 STM  軟件燒入你的固件  這樣就OK
你的 F3  是 CP21XX TTL 就是這樣刷機就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