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taflieht3.2 动态滤波开起,来演示一段视频

楼主(2017-08-09):
DYNAMIC FILTER 开起后,振动明显减少,动力充沛

简易配置

网友A:
帮顶,能说说具体怎么设置吗

网友B:
同问,是刷完固件默认就行还是需要设置

网友:
我也想知道,3.20固件要具体怎样才能完美开启动态滤波,有的说那滤波选项里面的D的设置都设为0?

网友:
绑定,正式版还没出来吧

网友C:
打开dynamic选项就可以了吗 还要设置什么

网友C:
要是有教程贴就好了

网友D:
打开Dynamic Filter
关掉filter 1和 2(设定去0)。
悬停30秒看看电机会热吗。

楼主:
目前上班中,没法截图,设置如下

set d_lowpass_type =PT1
Dynamic filter enable
Notch1 and Notch2,dterm filter disable

PID         P    I    D
Roll         39 45 25
Pitch       50 46 25
Yaw        80 66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Dynamic Filter
关掉filter 1和 2(设定去0)。
悬停30秒看看电机会热吗。

回去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开dynamic选项就可以了吗 还要设置什么

见1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同问,是刷完固件默认就行还是需要设置

见10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能说说具体怎么设置吗

见10楼。。。

网友:
看不太懂……

网友C:
那段英文是关闭9楼说的那个吗 下面pid是你飞机的pid?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是有教程贴就好了

我只负折飞,交程有人会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段英文是关闭9楼说的那个吗 下面pid是你飞机的pid?

飞控用F4,PID减小了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开Dynamic Filter
关掉filter 1和 2(设定去0)。
悬停30秒看看电机会热吗。

具体能截个图看看不、?、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能截个图看看不、?、

我看我还是开个新帖讲解3.2.0的功能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D:
我看我还是开个新帖讲解3.2.0的功能吧

必须的。期待莫老大出手,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必须的。期待莫老大出手,哈哈哈

不要这样说。我很多东西都是从这块版学回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我还是开个新帖讲解3.2.0的功能吧

等你的帖子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看我还是开个新帖讲解3.2.0的功能吧

3.2最有用的就是这个动态滤波其次就是那个什么乌龟模式(好像就是用电机代替BB响),希望有个教程详细说说!

网友:
開啟後100分 好飛左 。調PID 又易左,

网友:
感觉很高大上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打开Dynamic Filter
关掉filter 1和 2(设定去0)。
悬停30秒看看电机会热吗。

30秒肯定不热,但是飞完一电烫的要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能说说具体怎么设置吗

截图了哈。见一楼

网友F:
打开Dynamic Filter ,如果电机热怎么办?

楼主:
引用 网友F:
打开Dynamic Filter ,如果电机热怎么办?

开不开Dynamic Filter,飞完一电都烫,人品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30秒肯定不热,但是飞完一电烫的要命。。。。。

可以参考这里调调PID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26022
这是讲解得最容易明白的PID帖了。
我有一架机机2分钟内飞完一块电池,电机还只是温而已。

网友(2017-09-09):
为什么我固件都升级了还看不到dynamic fliter的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