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02S金属伞齿

楼主(2017-08-09):
一直想淘个02S尾轴上左侧的金属小伞齿,可是一直寻不到,不知道各位大神有知道的吗,知道的谢谢回复一下。

网友A:
我以前买过,好像其实是130X的齿,120装偏大,要磨,一直没用,不过金属齿个人觉得不好,没有泄力的地方,齿不坏就轴坏或者大齿坏,还是留个塑料齿算了吧,前锥齿有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买过,好像其实是130X的齿,120装偏大,要磨,一直没用,不过金属齿个人觉得不好,没有泄力的地方, ...

前锥到是不想换,怕把大齿给搞坏了,得不偿失,后轴上的小伞齿买到D孔也会把孔给磨圆了做离合器来用,塑料齿做离合器因为是摩擦带动太不经磨了,没多久就少了一截,所以想找个金属的试试。

网友:
我用的碳轴,没用离合器,基本没有磨圆过D孔,从来都是前锥齿扫齿

楼主(2017-10-05):
还是改离合器靠谱,改了之后就和扫齿没什么关系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前锥到是不想换,怕把大齿给搞坏了,得不偿失,后轴上的小伞齿买到D孔也会把孔给磨圆了做离合器来用,塑 ...

用502黏個金屬墊圈在傘齒上做來令片
永遠不用換齒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502黏個金屬墊圈在傘齒上做來令片
永遠不用換齒

好办法,又得满世界找小垫片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办法,又得满世界找小垫片去了。

请问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是啥意思,没看懂

尾轴上的伞齿做离合器,压一垫片,02S伞齿一丁点大,垫片不容易找。

网友:
引用 楼主:
尾轴上的伞齿做离合器,压一垫片,02S伞齿一丁点大,垫片不容易找。

亞拓150上頭用很多
大小摩擦力都剛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