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hawk的三轴模式这样可以吗

楼主(2017-08-09):
现在的三轴都是用舵机控制一个电机左右倾斜来控制航向,但是这个国外人设计了个舵面来控制航向,这样理论上是可行的,实际上效果好不好,方不方便还不好说,不知道有大神试验过没。

网友A:
这。。。我竟无言以对

网友:
舵面是直升机的副翼片

网友:
飞起来没有

网友:
应该能飞起来但不好飞,舵面调节延迟比电机大(没法借助反扭了)。

网友:
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舵面大小直接影响舵效,这个看着不像很高效的样子

网友B:
早就试过了,气动舵面的延迟和非线性度远比直接电机矢量控制大

网友:
这个有点象固定翼吊机时的副翼

网友C:
我只能说你图画的很好,功底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早就试过了,气动舵面的延迟和非线性度远比直接电机矢量控制大

对哦,这种气动舵面还跟气流有关,电机低速和高速转舵效也很有差别,不知道好调不,航向能定的住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我竟无言以对

我第一次看到这个也是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只能说你图画的很好,功底好

我画图虽然还可以,但这个是别人画好的我下载的

网友:
我认为是四轴的原理,尾舵只能伸缩,不能左右摆,无啥大用

网友:
扭矩怎么抵消

网友D:
好神奇,,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矢量呢。 只想看看飞起来的视频。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神奇,,不过为什么不直接用矢量呢。 只想看看飞起来的视频。

矢量相对来说跟复杂

网友E:
悬停的时候就没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悬停的时候就没用了

悬停可以呀,往下吹风。

网友F:
只用舵机控制尾电机左右倾斜来控制航向的路过,用的是450机架,飞起来还不错。

网友G(2017-09-20):
尾部电机,应该做成矢量控制的啊!